OR CAD中,原理图中这种分布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4):
此产品完整原理图是2页,红色与绿色箭头处的分页符各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這叫做 OFF PAGE。不同方向代表是 input 或是 output 。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5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叫做 OFF PAGE。不同方向代表是 input 或是 output 。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510-1-1.ht ...

谢谢你的回答,那个2是连接第2页的图,想问下2是怎么放置的?
通过哪个菜单来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nnotate

找到了,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Annotate

也想知道怎样用Annotate 放置这个页面号,能不能稍微细述一下?

网友B:
终于搞明白了,这是 Intersheet References,在Tools ->Intersheet References下配置想要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孺子可教也。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明白了,这是 Intersheet References,在Tools ->Intersheet References下配置想要的格式就可以了。

2 是指这个箭头标识处吗设置的吗.

网友:
自動標示 OFF PAGE 是 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 ,選這個才對。
要標示 OFF PAGE 之前最好先做 DRC ,檢查看看有無其他的錯誤,有些錯誤是會影響標示 OF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