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假六层板?

楼主(2013-05-04):
什么叫假六层板?它跟八层板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要选用假六层板?优势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假八层吧,其实它只是六层板,因为板厚的原因,在六层板的基础上加了一个介质层,这一层什么作用都不起,只是为了填充板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