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出钻孔,厂家无法导入,header原因?

楼主(2013-05-04):
allegro16.3出了光绘文件,已经钻孔,给PCB厂家,厂家那边说钻孔文件导入不进去,
我个人觉得是厂家那边的导入软件需要设置下无需header!!!

楼主:
最后那图是厂家那边出错的提示!!!请各位提供支持!!

网友:
    在参数里面勾选一下最后一项试试看看!

网友A:
    用allegro出的gerber和NC 经常会这样,但一样能生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legro出的gerber和NC 经常会这样,但一样能生产啊!!

应该是的,厂家那边导入设置不正确,跟我的估计一样,大家都这么用,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ROU文件要修改

网友B:
    rou文件%前的删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文件%前的删了就行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