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 Annotate时报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3-05-04):
前向标注时报错,重启mentor Graphics Expeditiong 。
始终不成功,试过最简单的原理图也不行,求大神解救!!!

网友:
报错的话有说明文档告诉你哪里出问题了。你可以到那个文档里看看。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安装时出现的错误被忽视,导致后期使用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