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里面有没有好点的方法用来指定PCB封装

楼主(2013-05-05):
pads LOGIC里面有没有好点的方法来指定PCB封装

网友:
本人不玩logic,不太懂

网友:
我到觉得logic 不错  一直用  但是不知道楼主啥意思?

网友:
封装建库时候就定好了,那要再指定?lz用99se多了吧?

网友:
可能楼主指的是一个part对应多个pcb decal这种情况吧?
一般的就是建库时指定一个常用的;
遇到需要单独指定时,仿佛有同一类值可以指定所有吧,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不按库来一定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