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ow能不能切换拉线的参考线

楼主(2013-05-05):
Multi-Plow时,软件会自动选取一根线作为这一组线的参考线,我想知道能不能切换到其他线。

网友:
没注意啊,Multi-Plow时,软件会自动选取一根线作为这一组线的参考线吗?

网友:
知道能不能切换到其他线

网友:
这个时候怎么切换线宽啊? 原来用右键直接可以选线宽。
用命令CW好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