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PCB封装,上面要画一个铜皮的圆环,怎么做?

楼主(2013-05-05):
想做一个PCB封装,上面要画一个铜皮的圆环,怎么做?

网友:
    在PCB封装里添加一个copper cut out,选着圆形就可以。

楼主:
    不行吧copper cut out只针对罐铜,copper可不行呢

网友: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和4楼的差不多把。方法就是:加个焊盘,设置焊盘的内外径。
    如图:

网友:
    与做其他器件封装步骤一样,如下图:每层的设置都同Snap5.jpg一样

网友:
    如果是封闭的,跟四楼一样啊,
不封闭的话可以画copper,再合并焊盘

楼主:
    谢谢,我想那个环刷上绿油。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XDJM,环就是那个环,但是我想刷上绿油盖住,如何弄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XDJM,环就是那个环,但是我想刷上绿油盖住,如何弄啊?谢谢!

    楼主请看

    这种方式 上面不会有绿油的

    这种方式 上面不会有绿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

    兄弟,太感谢了,还给俺做了动画,完全解决了,感谢各位帮忙的XDJM。

网友(点评):
解决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

    厉害啊
还会做动画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啊!http://www.baidu.com/s?wd=%E5%B1%8F%E5%B9%95%E5%BD%95%E5%83%8F%E8%BD%AF%E4%BB%B6&ie=utf-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
还会做动画

    原来还有这类软件啊
孤陋寡闻了
对计算机不熟
    只会用和工作有关的几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