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1中PCB中双击元件,弹出元件属性对话框会超出屏幕,这是怎么会l

楼主(2013-05-05):
AD13.1中PCB中双击元件,弹出元件属性对话框会超出屏幕(个人用的是笔记本是Windows7系统),这是怎么会回事呀?

网友A:
我在notebook上用也是这样,没办法了,只能把任务栏隐藏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传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notebook上用也是这样,没办法了,只能把任务栏隐藏了。

任务栏隐藏了也不好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传统

AD9就不会

网友:
我的是XP3,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
建议换个屏幕大点的笔记本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 IBM  或 联系的笔记本,安装驱动问题可以解决。
具体可参之前讨论:

关于AD10对话框问题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476&fromuid=63313

网友:
破解的,好像导不了CAD格式的文件

网友:
有谁破解的可以导CAD格式的,还在DXF的

网友:
分辨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