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组成?高手请进!

楼主(2013-05-05):
刚刚装完pads9.5,桌面出现一大堆图标,不知道都是用来作什么用的,请高手详解:
Dashboard 9.5PADS
PADS Layout
PADS Logic
PADS Router
DxDesigner
HyperLynx
LP Wizard

网友:
你如果画PCB板的话就用PADS Layout、PADS Router"就可以了,PADS Router"是专用布线工具HyperLynx做SI、PI用的。LP Wizard做封装库用的超好用。PADS Logic绘制原理图用的,一般都用orcad绘制。Dashboard 9.5PADS;DxDesigner一般做集成电路用的多点,你用不到吧

楼主:
灰常感谢!
请问kevingarnettwol有PADS9.x的视频教程吗?要清晰的。
没有视频教程的话,有本书也行。
谢谢!

网友:
    Dashboard 9.5PADS-------项目管理器
PADS Layout------画PCB
    PADS Logic-------原理图
    PADS Router------PCB布线器
DxDesigner-------原理图
    HyperLynx-------SI防真
LP Wizard--------PCB封装生成器

    不错 第一个我还没用过呢 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