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晶振电路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13-05-05):
最近测试了TPS65910的晶振电路,如图所示,测试OSC32KIN引脚的波形是标准的正弦波,测试OSC32KOUT的波形则是失真的正弦波。晶振的负载电容是12.5pF,我将匹配电容更改为22pF之后OSC32KOUT波形还是失真,求解决~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测试OSC32OUT波形

测试OSC32OUT波形

网友A:
不算太爛!

重點是使用上是出現什麼問題???

网友:
樓主可以參考這個討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98-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太爛!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之前测试32.768KHZ时钟电路波形都是标准的正弦波,现在测试发现波形出现失真,觉得怪怪的

网友B:
你测试的是输出还是输出,2个脚波形不一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的是输出还是输出,2个脚波形不一太一样的。

输出,输入波形Ok

网友:
楼上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现象,只要OSC32KIN引脚的波形正常系统就不会有问题,因为IC是拿这个波形去变换时钟的.
不光是你的OUT这个波形失真,很多产品上这个波形都存在失真,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