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电路应该注意什么?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05-05):
最近项目使用了一个电容屏调试的时候老是出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试了三个电容屏,只有其中一个是好的,但是好的那个样品拆掉重新插FPC线就使用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来发现可能是FPC线折弯的问题,难道FPC线只要折弯了线路就断了吗?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
换个FPC的座子试试。电容屏多数是接触不好。除非你用到极差的屏。

网友:
樓上講的是一種可能,我們曾經遇到 ZIF Connector 把 FPC 夾斷的問題,Connector 還是日系大廠的產品。向原廠反映後產出的板子沒再發生,應該是原廠調過壓合的力道。

其實觸控 IC 如果是打在 FPC 上,都可以用電錶量測 FPC 上的線(Trace)有沒有斷。

發現不通,再用放大鏡找出折斷處,以分析不良的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屏座的上下接触弄反了?所以能用的拔掉后重新插就又不能用了。

网友:
注意FPC是上接还是下接,FPC其实也会断的。不过只要不是全断了,屏幕还是会有些显示的。

网友(点评):
布拉斯基(Bluskly)你累了嗎?電容屏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