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检查问题

楼主(2013-05-06):
麻烦问下,怎么用CAM350检查我的板子走线是否满足阻抗线宽啊?谢谢

网友:
阻抗是与叠层相关的,与软件没什么关系,不清楚你具体想了解什么?如果只是查线宽和间距,很简单的。按一下字母“Q"选择你的线,就能显示宽度。间距的话就是测量目标与目标之间的距离

网友A:
可以检查开路,短路,丝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开路,短路,丝印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怎么用350检查断路和短路,还有丝印的问题,不会是目测这么简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说吗?

在ALLEGRO输出IPC文件,导入到光绘中,通过网络比较

网友(2013-07-01):
    "在ALLEGRO输出IPC文件,导入到光绘中,通过网络比较"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LLEGRO输出IPC文件,导入到光绘中,通过网络比较

同问啊!??

网友A:
    等下我发个贴子,关于检查网络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A:
    等下我发个贴子,关于检查网络

楼主发帖了么。。求cam检查具体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