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波形为什么不清晰?

楼主(2013-05-06):
示波器图形如下图,这个哪个参数没有调节好?

网友(点评):
哇~安捷倫的高檔貨。

网友A:
这个是调制信号,应该是在你想要的信号上叠加了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制信号,应该是在你想要的信号上叠加了噪声。

这个信号我按下run/stop后,就清晰了。

网友:
调制信号

网友:
信号抖动吧,把触发电平往上抬点。

网友:
我都用垃圾示波器,羡慕

网友:
我也怀疑可能是没触发好,调调触发电平试试。

网友:
高档示波器啊

网友:
还有个办法触发模式把自动改为标准看看。

网友:
一看就是高级货,一直用垃圾的苦逼尴尬飘过

网友:
应该是触发的关系

网友:
幅度不算小,频率嘛,也不低
2.0GSa/s,奢侈啊
好久没用Agilent的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