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近端串扰饱和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最近在看Signal Integrity:Simplified的英文第2版,在近端串扰的饱和长度,英文版的的公式是len=1/2×RT×v,
v是动态线上信号传播速度,但在李玉山老师翻译的中文版上len=RT×v,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
len=1/2×RT×v 是对的

网友A:
当然是len=1/2×RT×v,李玉山老师翻译的是英文第1版,Eric的英文第二版已经修正了这个错误,李玉山老师翻译的中文版第二版应该也快上市了,本来说2012年底上市,不知什么原因推迟了……

而且第一版仅近端串扰这一节就不止这一个错误,还有一个近端串扰持续的总时间也是有问题的(应该是2*TD+Tr),而且Eric的英文第二版也有没修正这个问题,我去!

这些大牛也是一样粗心,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len=1/2×RT×v,李玉山老师翻译的是英文第1版,Eric的英文第二版已经修正了这个错误,李玉山老师翻译 ...

len=1/2×RT×v,是对的,从1/2×RT×v向后的回流回到近端的时间大于半个上升沿, be the signel,我就回不去参加叠加(近端的dV/dT还不等于0),所以到1/2处就到最大了,也就是饱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n=1/2×RT×v,是对的,从1/2×RT×v向后的回流回到近端的时间大于半个上升沿, be the signel,我就回不 ...

您的意思我没搞太清楚,呵呵

1. 近端串扰的发生和上升/下降沿有绝对的关系,在电流不变的时候也就谈不上串扰

2. 近端串扰如果想叠加就需要前面的上升/下降沿产生的串扰已经返回来,而此时此位置的上升沿还没有完成,这样新产生的近端串扰就会叠加到返回的近端串扰上

3. 传输线末端的位置只能叠加刚刚返回的一点点近端串扰,离远端较远的地方会就叠加的多一点

4. 但是远到离远端距离1/2*Tr*v的位置时,上升/下降沿刚好在此处结束,此为近端串扰的最后一次叠加,近端串扰再往回传就到达信号电流维持不变的位置

5. 此时不会再产生新的串扰,近端串扰也就无法再叠加了,即此位置近端串扰达到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len=1/2×RT×v,李玉山老师翻译的是英文第1版,Eric的英文第二版已经修正了这个错误,李玉山老师翻译 ...

我又研究了下,确实应该是LEN=1/2×RT×v
关于近端串扰总时间的问题,我2个版本都看了下,我觉得没错啊,注意看配图,2TD并不包括下降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我没搞太清楚,呵呵

1. 近端串扰的发生和上升/下降沿有绝对的关系,在电流不变的时候也就谈 ...

"远到离远端距离1/2*Tr*v的位置时,上升/下降沿刚好在此处结束,"  此时上升沿还未结束啊,还有一半时间吧。只是上升沿前端走到(1/2*Tr*v+Δlength)的回流回到近端需要的时间>1/2*Tr,就不能参与叠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研究了下,确实应该是LEN=1/2×RT×v
关于近端串扰总时间的问题,我2个版本都看了下,我觉得没错啊, ...

哈哈 2*TD后面那个不是下降沿,也是上升沿产生的串扰,只是串扰越来越小了,其实图本身没有错,错的是第3条的说明,图上近端串扰持续总时间明显是2*TD+Tr,而第3条说明却说是2*TD

其实对TD>>Tr的情况,如TD=100*Tr,则持续总时间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差不大,相对而言,Tr太小,可以忽略

但对于近端串扰刚好能达到最大值的情况即TD=0.5*Tr而言就不一样了,真正的近端串扰持续总时间明显是2*TD+Tr=2*0.5*Tr+Tr=2*Tr,而按第3条说明则是2*TD=Tr,足足差了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到离远端距离1/2*Tr*v的位置时,上升/下降沿刚好在此处结束,"  此时上升沿还未结束啊,还有一半时间吧 ...

离远端距离1/2*Tr*v的位置时,上升/下降沿当然在此处就结束了,上升沿时间为Tr,从末端返回来到离远端距离1/2*Tr*v的位置需要0.5*Tr,而剩下的一半上升沿正停留在驱动线末端到离末端距离1/2*Tr*v的位置,所以离远端距离1/2*Tr*v的位置恰好为上升/下降沿结束的位置

呵呵 刚又仔细看了看,我说的在“此处”结束,不是“此时”,“此处”是驱动线离远端距离1/2*Tr*v的位置,此时上升沿还有0.5*Tr时间才能到达末端是毫无疑问,只是剩下的上升沿再产生的串扰叠加再也达不到最大值了,只会越来越小,最后上升沿到达末端时产生的近端串扰刚刚比0大一点,这最后一点近端串扰传回末端还需要TD的时间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近端串扰最大值产生的位置并不在传输线末端,而是在离末端0.5*Tr的位置,这也正是饱和长度的最短位置!

网友:
近端串扰分析的就是近端什么时候串扰达到最大,上升沿打入传输线,有电压/电流变化的地方就会有串扰。当两个传输线平行达到1/2*Tr*v时,串扰就会达到最大,原因见我上面的回复。Nelson的回复中提到"离远端距离"我就不明白了,后面怎么样暂时是不考虑的

网友:
近端串扰 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如何减少呢

楼主:
谢谢,两位的讨论让我获益良多,PS,书上果然写错了,确实应该是2TD+Tr

网友:
可以把驱动端的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平均分成N分,我们放慢动作让它一次只传Tr/N,从信号被打在传输线上开始把传输线也分为延迟Tr/N的相等的小段,那么信号在相邻传输线上产生的串扰可以分次分段计算,如下图所示,这里N为偶数,图中数字为串扰叠加次数,当信号完全进入传输线,这时信号达到饱和值,持续时间为Tr

网友:
补充一点,上图中,当信号再传Tr/N时,上一次产生的串扰会沿着与信号相反方向传播Tr/N,因此上一次的都要向左移一位。。。。。Nelson理解很深刻,思考了好长时间

网友(2013-07-25):
看糊涂了,近端串扰怎么跟远端距离有关系呢。如果耦合长度很长的哈,这个关系不存在吧

网友(2013-12-11):
没看懂。。。好像自己看的还是第一版的,悲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len=1/2×RT×v,李玉山老师翻译的是英文第1版,Eric的英文第二版已经修正了这个错误,李玉山老师翻 ...

朋友,我看的是第一版,也不知道第二版里面改了些什么,所以就第一版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一下你。。。。
首先第一版的10.3节中介绍NEXT时,有这么一句:
“The near-end noise rises up quickly to a constant value. It stays up at this level for a time equal to twice the time delay of the coupling length and then drops down. ”
中文就是:
“近端噪声迅速上升到一个固定值,并且保持这一值的持续时间为耦合长度时延的两倍,然后在下降”。
但是在那个“被怀疑”的图10.20中(还有10.24图),确与上面的说法不相符。上图

如果按照10.3节的说法,单纯梯形上底的长度就是2*TD,但是显然图10.20中不是这么标注的。而且你们也说其中一条斜边在横轴上面的投影长度为RT/2,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梯形的上斜边、上底、下斜边在横轴上面的投影长度是多少呢?
我本人分析觉得是(RT/2)——(2TD-RT/2)——(RT/2)
也就是说图10.20中除了将RT改为RT/2外,都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看的是第一版,也不知道第二版里面改了些什么,所以就第一版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一下你。。。。 ...

梯形的上斜边、上底、下斜边在横轴上面的投影长度分别是Tr——(2*TD-Tr)——Tr,所以总的近端串扰持续时间是2*TD+Tr,并非是2*TD 。图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文字描述,图10.25下的第3条描述说“近端噪声持续的总时间是2*TD”是错误的,应该是2*TD+Tr。

具体可以参考本贴3楼和9楼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梯形的上斜边、上底、下斜边在横轴上面的投影长度分别是1/2*Tr——(2*TD-1/2*Tr)——(1/2*Tr),所以总 ...

不好意思,请问近端噪声持续总时间是指哪个长度呢?
梯形的上斜边、上底、下斜边在横轴上面的投影长度分别是1/2*Tr——(2*TD-1/2*Tr)——(1/2*Tr)

如果是指梯形下底的长度,按照你的说法,下底长度是:
L=1/2*Tr+(2*TD-1/2*Tr)+1/2*Tr=2*TD+1/2*Tr;

如果是指上斜边投影加上底长度,那就是
l=1/2*Tr+(2*TD-1/2*Tr)=2*TD

那样的话得不出2*TD+Tr啊?是不是有哪里写错了,或者是我理解错了,期待答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请问近端噪声持续总时间是指哪个长度呢?
梯形的上斜边、上底、下斜边在横轴上面的投影长度分 ...

不好意思,20楼的帖子内容写错了,现在已修正,误导你了   应该是梯形的上斜边、上底、下斜边在横轴上面的投影长度分别是Tr——(2*TD-Tr)——Tr ,3楼和9楼的都没有问题,我在你原帖基础上改的,但没有仔细确认到这个细节,实在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20楼的帖子内容写错了,现在已修正,误导你了   应该是梯形的上斜边、上底、下斜边在横轴上 ...

感谢。

网友(2015-04-22):
各位老师好,为什么我仿真的结果显示的 近端串扰饱和长度等于RT*V呢?和理论上的1/2RT*V不符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