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via to via 规则

楼主(2013-05-06):
请问大家
要如何设定不同属性的via间距要大于20mil规则
用来DRC除错

是下面这样设定吗?

谢谢

网友A:
图片中的EDA365 又出来捣乱了!!!  过孔-过孔 间距不需要这么大啊!不过 你空间大 我也不会怪你!

网友:
这样设置是一种方法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的EDA365 又出来捣乱了!!!  过孔-过孔 间距不需要这么大啊!不过 你空间大 我也不会怪你!:lo ...

之前我画个板子学习的时候,这个过孔间距设置无效啊....求解!

网友B:
可以的。过孔和过孔不需要设置这么大,除非你的板空间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过孔和过孔不需要设置这么大,除非你的板空间非常大。

jimmy 版主 我之前在一个拿来练习的PCB文件,这里设置过孔间距改不了,开始走先前设定的15Mil,走线过程中觉得间距太大就再去修改,改了没反应,一直都是15mil,请问怎么解?

网友:
本来就是那样设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