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无法使用

楼主(2013-05-06):
在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里添加了类似的load("c:/CADENCE/skill/drc.il")的语句如下:
load("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DeleteDanglingLines.il" ),正常的话应该在命令行可以输入命令执行,可我的出现E-COMMAND NOT FOUND.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确认一下,这个skill在allegro是否运行!
提示好像说,没有找到这个命令,说明这个skill没有正常运行!

建议加到allegro中的默认设置里面!
修改默认设置的里***\pcbenv\allegro.ilinit文件!(***为软件的设置路径)

网友B:
语句路径中的\要改为/,或者改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一下,这个skill在allegro是否运行!
提示好像说,没有找到这个命令,说明这个skill没有正常运行!

我就是添加在ALLEGTO的默认SKILL路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句路径中的\要改为/,或者改为\\

改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添加在ALLEGTO的默认SKILL路径里

我是在网上当的别人检测过可以用的SKILL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网上当的别人检测过可以用的SKILL文件

我在这个SKill里面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Skill > load("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DeleteDanglingLines.il" )

Command > skill load("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DeleteDanglingLines.il" )

楼主:
可以使用啦。。。还是我的SKILL语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