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题,路过进来看看

楼主(2013-05-06):
   弱弱的问一下,AD运放跟DA运放 都有哪些  这个怎么区别的?

楼主:
标题说错了,AD,DA 跟运放之间的区别!  常用的芯片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题说错了,AD,DA 跟运放之间的区别!  常用的芯片有哪些呢?

AD/DA是信号转换,运放是信号放大,百科一下,资料比较多

网友:
AD 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
DA 数字信号转变为模拟信号
运放:运算放大器,可以对信号进行调理(放大或者衰减)。可以用来做比较器,函数发生器,波形变换,滤波器等等用途,多看看模电书吧,你要走的路还长着。

楼主:
我一个信号进来 是先进运放 还是先进ADC  我的理解是先进运放再过A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