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波形如下,请问这种波形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3-05-06):
1.8V的系统,上面的是波形展开后的,下面的是没展开的。

网友A:
1.8V ?DDR3?我上次的DDR波形和你这个差不多,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你的系统电压1.8V,不太清楚了,等大神分析。。。你可以加端接电阻上去,波形会好点

网友:
这种波形是正常的,只不过如果过冲幅值太大的话可能会影响DDR的正常工作,可以想办法将其减小!!!

网友B:
信号过冲,这是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的,如果现在是在调试阶段,最好是改善它。用加电阻匹配和电容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过冲,这是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的,如果现在是在调试阶段,最好是改善它。用加电阻匹配和电容都可以解 ...

匹配电阻如何加?
我们线路上留着串联电阻,目前是75欧姆,要消除的过冲的话,得加大电阻还是减小?
还有电容想要加的话如何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 ?DDR3?我上次的DDR波形和你这个差不多,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你的系统电压1.8V,不太清楚了,等大神分 ...

1.8V就肯定是DDR2了

这个过冲和下冲只要参考JEDEC标准就行,另外还需要看跑的DDR的频率,不同频率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从你的waveform上看,应该是address的信号吧,overshoot和undershoot都有点大,说明你的阻抗匹配做的不够好,如果有条件可以做下仿真,看如何改变你的电阻值。如果你的系统做的好,或许不会影响你的系统正常工作,如果太大,或许会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shoot会影响你的chip的寿命,平滑些为好。

网友:
这个和你的走线也有关系,是否是蛇形呢?一般都是加大电阻,电容可能会不稳定,因为电容受温度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匹配电阻如何加?
我们线路上留着串联电阻,目前是75欧姆,要消除的过冲的话,得加大电阻还是减小?
还 ...

PCB布线是否做了阻抗控制?
匹配分为前端和终端匹配,也就是经常说的串联匹配和并联匹配,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满足一种匹配即可。你线路上留有串联电阻也就是做的前端串联匹配,此电阻值DDR控制器的datasheet上会讲,一般为22或3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