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浪涌测试失败

楼主(2013-05-06):
最近客户给我们一个板子让我们改,他们做雷击测试失败,他们分析的原因是“We failed Surge Test due to a discharge across ground planes, and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from the traces to the Gas Discharge Tubes”,请问介个问题该如何防护呢,小弟才以前没接触过雷击测试问题…所以不知道如何改,请大神给点建议。。。先谢过~~~

网友:
这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
參考資料︰

Type of Insulation

一次側(Primary Side)內層全部掏空,就是一次側的線路全部用 2 層板的佈線方式。

二次側(Secondary Side)鋪地退到放電管的接地端,其它橫跨一、二次側(Primary Side、Secondary Side)的器件也都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鋪???

放电管下面原来铺地了,这次没有铺。。。

鋪地都這樣做。

网友A:
是滴,我准备把放电管区域下面的地层割掉,不铺地。

你有鋪???

网友:
信号线与GND,PGND越远越好(最好>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这是信号端口,那加大地间距有用。我光想电源端口了。1234进来到放电管再到机壳这个回路要小,走线要 ...

是滴,我准备把放电管区域下面的地层割掉,不铺地。目前信号端口进来的线宽为35mil,应该够了吧?个人觉得有点宽了都。我准备减小到30mil,铺地没啥要求,只要能过检测就行。。。

网友B:
额,你这是信号端口,那加大地间距有用。我光想电源端口了。1234进来到放电管再到机壳这个回路要小,走线要宽。
不知道你们铺gnd是怎么要求的,按我的理解,我不会在端口铺地,那样干扰容易耦合到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觉的吧,加大平面间距没用,它不在这里放电还会找别的地方放,一样。因为能量没有从防护电路导出去,进 ...

 这是端口处原理图,MH1是外壳地,D1,D2,D3,D4是放电管。你的意思是加大平面见距离没用?那加大平面内不同地信号(GND-1,MH1)的距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分析,目前有的同事也是给我这样建议的,说是要增大两个地网络(GND,GNDCHASSIS)的分割距离 ...

俺觉的吧,加大平面间距没用,它不在这里放电还会找别的地方放,一样。因为能量没有从防护电路导出去,进入了产品内部。改板要在端口处想办法,让能量不能进来,只要进来不管在哪放电都是过不了测试。你被英文误导了,那不是原因分析,只是个现象描述罢了。
增大保护回路宽度,并注意保护回路不被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PCB板 怎样的 发个图看看具体 才会有人帮你

非常抱歉,这个文件是客户给的,不允许发。。。要不我就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分割的地平面之间爬电距离不够,导致平面之间产生了不应有的能量泄放;另外由于走线至GDT的防护不充分 ...

非常谢谢你的分析,目前有的同事也是给我这样建议的,说是要增大两个地网络(GND,GNDCHASSIS)的分割距离,增宽和放电管有关的走线宽度。。。目前板子的层叠设计为:TOP走线,GND,GND/SIG,BOTTOM走线。表层铜厚1/2盎司,中间铜厚1盎司。请问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D:
可能是分割的地平面之间爬电距离不够,导致平面之间产生了不应有的能量泄放;另外由于走线至GDT的防护不充分导致电流能量没有按照设计的目的消耗在GDT上(trace 对于电流通路太小了?)

另外surge的设计等级是多少,针对什么接口?
最好有个简单的说明,有sch,pcb更好。

网友C:
什么PCB板 怎样的 发个图看看具体 才会有人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涌能量进来要最先到达保护电路--压敏电阻;放电管什么的,再从PE出去。这个回路面积要小,铺铜也要够宽, ...

是PCB问题,客户就是叫我们修改PCB。。。

网友B:
浪涌能量进来要最先到达保护电路--压敏电阻;放电管什么的,再从PE出去。这个回路面积要小,铺铜也要够宽,安规距离也得够。
应该是PCB设计问题。

网友:
没接触过, 不过他的意思是:由于 地平面周围放电,测试失败了,导线至气体放电管的保护不充分。 建议你看看Littlefuse的产品应用手册,他们出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