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5000层叠问题

楼主(2013-05-06):
为什么在打开FOOPRINT后每次关闭时都提示*.RSC文件找不到,但我看过层叠设置是正常的啊,谁知道该如何解决啊???急............

网友A:
找到你正确配置的dispftp.rsc文件,然后放到Home变量的CR5000\cs文件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你正确配置的dispftp.rsc文件,然后放到Home变量的CR5000\cs文件夹即可

大侠,这个文件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或者说是怎么生成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你在你的电脑里面搜索是可以找到的,然后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在你的电脑里面搜索是可以找到的,然后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