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测试点的教材

楼主(2013-05-06):
顶层和底层都需要加测试点的。请兄弟们给个教程,不要通孔类的要加贴片测试点的。顺便提供测试点的封装!!谢谢大侠们!

楼主:
自己加BOTTOM面的时候不成功或则顶层的不能添加!两面只有一面可以加

网友:
自己做个焊盘 在原理图上加进去 想在哪里加就添在哪里
我一直这么做

网友:
做个露铜出来也可以,测试点一般直径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