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ntor EE 7.9.4内电层如何分割

楼主(2013-05-06):
mentor EE 7.9.4内电层如何分割,就用PLANE/Place plane shape,画出不同的电源5V,3.3V,1.2V吗?像pads里设置NO PLANE 一样吗?没有分割线如allegro的ANTI ETCH.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2004 sp1,这个版本的分割就是在plane shape里选中你要画的敷铜类型,然后勾选画图按钮画就行,但我不清楚同一层中如果出现两片独立但相同的敷铜类型,比如有两个3.3V区域,它们是怎么连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