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完电路图后仿真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帮忙

楼主(2013-05-06):
orcad画完电路图后仿真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帮忙

楼主:
求帮忙啊

网友A:
你的問題就好像到醫院跟大夫說:『大夫,我生病了,你趕快幫我醫治一下吧!』。你說這醫生治的了嗎?

你沒有詳細的敘述、沒有上傳圖片、也沒有上傳文檔,怎麼判斷問題在那兒啊? 正是所謂的《沒圖沒真相》。

開罵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就好像到醫院跟大夫說:『大夫,我生病了,你趕快幫我醫治一下吧!』。你說這醫生治的了嗎?

你沒 ...

我想先问问你有空没,然后再传个图给你看看,麻烦你了

R20连接有问题,找不到

R20连接有问题,找不到

R21也有问题

R21也有问题

模拟乘法器鉴频应用

网友A:
原因是找不到 U1 LM1496 的仿真數據庫 (Pspice Library)。所以很多地方無法有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找不到 U1 LM1496 的仿真數據庫 (Pspice Library)。所以很多地方無法有效接。

那怎么办?我是直接用capture cis直接下了一个1496,是不是我那不操作错了所以找不到仿真数据库

网友A:
網路上搜索一下,看看有沒有 Pspice Library (*.lib),然後用 Pspice Library 建立元件元件(*.OLB),然後再把Pspice Library (*.LIB) 和 該元件(*.OLB)放進原理圖裡面仿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搜索一下,看看有沒有 Pspice Library (*.lib),然後用 Pspice Library 建立元件元件(*.OLB),然後再 ...

我用capture搜的元件可以直接加到库里吧,这样不能直接用?

网友A:
像在ORCAD16.5 要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裡面的元件(*.OLB)才可以仿真。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這裡找到的*.OLB是不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在ORCAD16.5 要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裡面的元件(*.OLB)才可以仿真。C:\C ...

你能告诉我怎么操作吗,就是怎么从capture里下来的MC1496元件弄到库里面,我以为搜到直接place就行了,谢谢!

网友:
關於建立仿真庫的方法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9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