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围观开关电路啦

楼主(2013-05-06):
    这个开关电路在二极管基极加个稳压管做什么呢?那这样电路要怎么工作呢

网友(点评):
我是來圍觀的!^_^

网友(点评):
别人二极管太多了,销库存。哈哈

网友(点评):
额,算我一个!

网友(点评):
我也来围观了!~~

楼主:
    我错了,亲们不要围观啊,给分析下啊

网友(点评):
前面怎麼圍著那麼多人,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_^

网友(点评):
說穿了還是來圍觀的!>_<!!!

网友(点评):
说白了,我只能来围观

网友A: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点评):
只說明了一件事,人性是黑暗的,小弟也不例外!^_^

网友(点评):
你是對的!一切都是按照樓主的要求,【快來圍觀.....】。

网友B:
    既然围观,那兄弟也来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围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围观,那兄弟也来围一下

网友:
    之前有用过在基极跟地之间加个稳压管 这样的还没见过
好吧。。我也围观下

网友:
    先快围观,后求高手

    你對!>_<!!!

网友:
    通电了哟

网友C:
    拿著地圖圍觀!

LTspice 中的 Zener Diode 只有 Vz = 6.2V 模型,懶得改參數、知道大概怎麼回事就好。

网友(点评):
給人魚吃不如教人釣魚。 ===> 要好好學習仿真。 有好用的奴才為何善用。 ===> 狗版主有求必應。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著地圖圍觀!

LTspice 中的 Zener Diode 只有 Vz = 6.2V 模型,懶得改參數、知道大概怎麼回事就好。

    他有仿真啦!可是在仿什東西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著地圖圍觀!

LTspice 中的 Zener Diode 只有 Vz = 6.2V 模型,懶得改參數、知道大概怎麼回事就好。

    输入12V/1KHz正弦波时的输出波形,这个没问题

但此时三极管Collector取出的波形和输入的正弦波比较,却发现负半周的振幅要小差不多一半

    负半周时,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此时三极管Base端有-6V到0V之间的负电压,这样三极管发射结就反向偏置了,

    此时就不明白三极管怎么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12V/1KHz正弦波时的输出波形,这个没问题

不知道楼主 最终想做什么样子的开关电路?还是放大器?让人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 最终想做什么样子的开关电路?还是放大器?让人很模糊

就是这个开关电路,就想分析下它工作的过程

网友(点评):
那不知道你搞个正弦波干嘛呢?

网友(点评):
liangjiatian︰讚!你的疑惑和我一樣。

网友:
樓主︰

    你想仿真的線路特性,要給參數是當 VCC12+ 由 0V 升到 12V 的過程,SWPWIN 的輸出變化。

    變數是 VCC12+(而且是 DC,沒有什麼 Sine Wave),結果是 SWPWIN。

再不懂!大家只好繼續圍觀。

我不是給了仿真結果?你要想辦法做成那樣就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明白,没找到你用的那种电压从0线性上升的电源模型啊,所以就用的正弦波

Pspice 和 LTspice 都叫 DC Sweep,MultiSim 我就不知道了!

    DC Sweep 可以指定某個電壓源或電流源的變化︰
Start Value
Stop Value
Step Value

网友(点评):
SuperGo斑竹博學多才,精通各種仿真! 真是仿真達人 。 ^_^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电路加一个稳压管有什么用?

网友(2013-08-25):
    兄弟也来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