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一次性扇出单个网络地孔

楼主(2013-05-06):
简单的说就是在贴片的地孔上面打出地孔,4层光预留打地孔就要半天时间,求大师给出扇出地孔的操作,allegro中!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需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需要这个功能?

    点了执行不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点了执行不起来

    意思就是预留地孔一定先把地孔预留出来的操作,不是铺出地孔

网友:
    没看明白??这是要把整板的地孔打出来吗?我只用过这个boundry命令里面打板子外围缝边孔。这个命令的到底有什么神奇功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了执行不起来

怎么执行不了呢?
    就是画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内按照设置的距离给你打Via。
    遇到会产生DRC的情况下,就不打。
    看我的那个图片,那个区域内的蓝色是GND Via。会自动规避DRC。

网友B:
    楼主的意思还没说明白  “贴片的地孔上面打出地孔”   你没说清楚啊
  你是想大面积铺铜上打地孔还是某个元件上的GND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还没说明白  “贴片的地孔上面打出地孔”   你没说清楚啊
  你是想大面积铺铜上打地孔还是某个元 ...

    意思是直接把哪些贴片的接地脚拉线打出过孔给铺铜或者分割用,免得到时候又要打挤地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直接把哪些贴片的接地脚拉线打出过孔给铺铜或者分割用,免得到时候又要打挤地孔

    一次性把全部地脚打掉有没有这个操作,一个一个来很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