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段耳机插座连接对应关系

楼主(2013-05-06):
没有耳机插座的实物,想确认一下连接关系。
有用过的请告诉下,谢谢!

网友: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讲到哪个对应哪个信号
1左声道,2右声道,3MIC,4GND

网友A:
Apple的座子3、4是反的,即3是GND,4是MIC

我就知道,總有人會來陰的!

楼主:
对应关系是否是:1<----->G       2<----->D     3<----->B      4<----->A  ?

网友:
1 <--> G
2 <--> D
3 <--> B
4 <--> A

楼主:
谢谢斑竹   终于可以放心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  D
3  B

黑杰克的头像也变了,EDA365要变成  爱犬俱乐部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杰克的头像也变了,EDA365要变成  爱犬俱乐部了嘛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這裡是提行官的地盤,要對狗斑竹尊重一下。狗是有很強烈的地域觀念。

{:soso__8609437564166587072_2:}

到處尿尿標定領土!>_<!!!
有個貴族朋友真好!^_^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le的座子3、4是反的,即3是GND,4是MIC

apple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