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如何将已布好线的层变为别的层

楼主(2013-05-06):
2金币
因为PCB的线已经布完。现在要把SIG1层与SIG2层交换一下。但我不知道这i要如何改。有没有那位知道呀。。。。

如将S1上的图与S2的图层对换

如将S1上的图与S2的图层对换

网友:
先新建一个层,把s1层上的走线change到新建层,然后把s2层change到s1层,接着把新建层上走线change到s2层,最后删除新建层

网友:
我说个笨方法吧:先把sig1的所有线, move到某个坐标处, change ;
然后如此照做另一个层的

网友:
前面两个方法都可以,另外你可以将一个负片层变成正片层,然后change过去,这样互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在GND1和S1之间加一层,把S2的线change到新加的layer,然后重新命名和删掉原S2.

网友:
    楼上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