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电源连接

楼主(2013-05-07):
新学orcad, 不知道怎样连接电源。
想来应该是把一个电源符号放在电源的输出端,然后同样的符号发在个芯片的供电端,就能连起来。但是当把电源符号放在电源输出端时,DRC就会报错。请问应该怎样处理电源输出端?

网友:
方法没错,没图没法帮你找到问题

网友:
【DRC就会报错。请问应该怎样处理电源输出端?】  ==> DRC 報錯,那他說麼甚麼? 沒貼出來誰知道錯在那兒?

楼主:
DRC错误就是‘电源与输出端冲突了’,在电源芯片的输出引脚上放一个电源符号上去就冲突了,是否应该把电源输出脚属性改为无源呢?还是有别的更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电源输出脚属性改为无源是個方法。那你之前是設定成甚麼? 輸出、輸入或是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脚属性改为无源是個方法。那你之前是設定成甚麼? 輸出、輸入或是電源?

之前设置的是输出属性,本来就是一个输出脚嘛,所以才有上述的冲突错误。

把电源输出脚属性改为无源属性,是OrCAD里的一个通常做法吗?每一个设计都会遇到电源连接问题,你们都是这样做吗?

网友:
我個人的選擇有二種:
(1)电源管腳設定成為POWER。好處是:(A)可以隱藏管腳。(B)相同名字可以可以重複出現,不用VCC1、VCC2...。
(2)电源管腳設定成為PASSIVE。不可以有相同名字,要用VCC1、VCC2、VCC3......去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