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使用疑惑,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3-05-07):
V16.3已经画好的pcb板图,使用move命令整体移动后飞线又出来了,显示所有线路未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想整体移动板子,要怎么弄呢?
画好板子之后想做几个板子的拼版,但是使用copy命令整体复制之后先出现的板子有drc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若果我想复制又该怎么办?
16.3想画一个工艺边,就是加工板子时的边界,加工完了之后可以掰断,只剩下板子,但是找遍了命令好像也没有这个命令来画工艺边的,求解?
打这么多字也不容易,请大家不吝赐教,先谢啦。

网友:
    Move的时候选择All on ,最好算好坐标去移动。
    如果想拼板,用Cam 350去拼比较好。
工艺边可以直接用line去画一个,可以画到outline层

楼主:
    谢谢楼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cam 350有待研究,第三个问题我感觉你说的意思是在一开始画边框的时候就画出工艺边,或者画好了板子之后,要删除铜,边界线重新画上带有工艺边的边界线再铺上同,是这个意思吧,想问有没有什么命令能在不删除通的情况下把边界线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