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5-07):
问题:
1\stitching设置是缝合孔,到底有什么实际性的作用,跟不勾选有什么区别呢

2\ 为了使连通性检查不出错,一个个把它们改过来真是麻烦,有什么好的方法?

3\我在filte过虑器里面只选VIA却选不上它们,难道它们不是过孔了吗?

4\从2007到2005这些孔怎么就加上勾了呢,其他的信号线过孔怎么没有报连通性错误呢?

5\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以前怎么没有碰到..

6\有没有关于这stitching的资料,让我也见识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最好是有图,比如 5\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以前怎么没有碰到..

网友:
我显示好多乱码

楼主:
乱码可忽略不看,就是PADS里面的缝合过孔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给GND加孔都选上了stitching属性呢,去掉行不行?不去掉这个缝合过孔选项时,在检查连通性时就出错,就是加上的孔没连到GND,这是为什么?和四层板有关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乱码可忽略不看,就是PADS里面的缝合过孔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给GND加孔都选上了stitching属性呢,去掉行不 ...

    要不要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