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特定器件底下是不铺铜皮的?

楼主(2013-05-07):
刚刚接触PCB设计没多少时间,看到一些PCB设计中 在网口座子 网络变压器
还有继电器下面 是不铺铜皮的。我知道是类似抑制干扰什么的,具体什么原理还
不太清楚,有木有大神给讲解一下?顺便介绍下关于铺铜的注意点也行。在此谢过啦!

网友A:
    器件内部都是线圈的,会干扰地。
    所以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内部都是线圈的,会干扰地。
所以挖空。

    看来最直接的因素还是说 防止线圈干扰问题。
那关于铺铜上面有什么注意点么。我有遇到像一些孤铜GND么 照理说要删掉的
    但是 上面打了几个过孔是到GND层的~~这种情况这个 GND孤铜还删么?
能给点资料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最直接的因素还是说 防止线圈干扰问题。
    那关于铺铜上面有什么注意点么。我有遇到像一些孤铜GND么 照 ...

不管是不是孤铜。
    最好是:所有层面下方直接挖空。
有特殊情况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