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时钟信号端接的时候为什么要用电容到VDD而不是地?

楼主(2013-05-07):
大家知道目前DDr3时钟信号目前普遍的2种端接:1、末端直接100欧姆差分端接;2、单端端接50欧姆再在中间接0.1uF电容到VDD,这个是为了抑制共模耦合,但为什么不接到地呢?有没有高手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上拉可以补偿信号的衰减,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时钟在芯片内部是以VDD作为参考电源的!所以这个电容是接到VDD而不是地!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