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 CAD中如何快速查找多页原理图中的相同网络?

楼主(2013-05-07):
路过的看看.谢谢

网友A:
很简单,选中网络然后右键点Select Entire net相同的网络即被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选中网络然后右键点Select Entire net相同的网络即被选中

谢谢你的回答,同一页按你的方法是可行,但是多页相同网络就不行.有办法没?

网友B:
右鍵後選Signal(應該在最下面)會跑出清單,再看要哪一頁擊點即可

网友(点评):
ORCAD 10.5 應該沒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鍵後選Signal(應該在最下面)會跑出清單,再看要哪一頁擊點即可

用不了,不知是该版本没此功能还是.......

网友B:
你的是哪一版呢,印象我用15.7就有了,15.3還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哪一版呢,印象我用15.7就有了,15.3還沒有

OR CAD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