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mac芯片求助

楼主(2013-05-07):
求助 PHY/mac芯片求助

本人想做一款网络解码器,能同时解四路输出,想找一个PHY芯片支持四路RGMII/MII输出的给Mac,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案子麻烦推荐一下支持四路MII/RGMII的Phy芯片,谢谢!

网友:
4路解码就需要4个phy?那16路、32路就需要16个?32个?
我觉得如果CPU是否支持4路同时解码输出,一个网口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曉得能不能用?

基本上就是一個 Hub,只不過 Upstream 的部份可以選擇用 MII 或是 Ethernet 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能不能用?

基本上就是一個 Hub,只不過 Upstream 的部份可以選擇用 MII 或是 Ethernet 界面。

问狗狗一个问题 手机靠近功放 会产生一种交流声,有没有相关解决资料?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aee98323482fb4daa58d4bb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狗狗一个问题 手机靠近功放 会产生一种交流声,有没有相关解决资料?

通常是功放產生 TDD NOISE。(被手機干擾了)

解決有三種方法,任你選擇:
(1)功放裡面加上去 TDD NOISE 電路。
(2)把功放電路屏蔽起來。
(3)手機放置要遠離功放有一大段距離。

「神奇的傑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英明神武、勇敢果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三顧毛廬、三戲周瑜、七出祁山、七擒孟獲......
非常感谢斑竹 有没有相关TDD NOISE 电路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