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走弧线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小弟最近在AD6中想走出弧线,但是ctrl+空格无法切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大神,是否需要什么设置呢?

网友A:
ctrl+shift+空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shift+空格呢

 也实验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要设置快捷键呢?

网友:
难道是ctrl+空格  给设成了别的快捷键,比如输入法?

网友:
另外,貌似protel系列的PCB软件切换布线类型是Shift+空格。

网友(2013-10-16):
    走弧线是Shift+空格, 前提是你关闭了Restrict to 90/45选项。 这个选项你选择 走线后画一根线 按TAB键可以出来

网友:
    5楼和6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