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生成钻孔文件时没有带钻孔标识的没显示孔位,怎么办?

楼主(2013-05-07):
在生成钻孔文件时,发现在制作过孔时对于没有电气属性的安装孔,没有设置drill/slot symbol,在生成NC legend时发现会没有该孔的位置标示,但生成的表格当中有这个孔的存在及尺寸,这样发给厂家的话,会有该孔吗?

有drill/slot symbol的过孔,和没有drill/slot symbol的安装孔,生成drill时的区别

左侧板子上没有出现安装孔,但右侧表格中却有这个孔的存在,只是没有标示
这样的钻孔文件发到厂家,能做出应有的孔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让软件自动生成钻孔符号吧,怎么你的没有呢

网友:
當初建padstack 時就沒設定 . 後面就帶不出來了.
不過你可以用 drill customization 去補設定

网友:
drill customization,点自动生成符号

楼主:
嗯,只能用后期补了,所以说,在使用cadence这套软件的时候,各个环节都是有相应的关系,特别是在制作封装的情况下,应该举一反三,多思考,多请教!
最后说一句,感谢各位给予的帮助,以后我也会在论坛中及时的给予需要帮助的帮助的人,尽我所能,让 论坛更加的丰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