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封装库的导出问题。

楼主(2013-05-07):
只有一份 cadence画的PCB  brd文件,但是没有相应的PAD 和PSM封装文件。
在PCB中选择File---Export--library 后,导出的封装不完整。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才能得到完整的封装文件?

网友A:
No library dependencies 选项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library dependencies 选项打勾

多谢大侠指点迷津,在下感激涕零。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2013-11-14):
非常感谢,我也正确的导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