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替换元件的焊盘

楼主(2013-05-07):
有一个器件我需要关闭其中一个pin脚,可是它不能替换!替换的话,这个元件的其他脚也跟着变了。我只要关闭这个脚就行了。发现这个元件脚使用机械孔做的,其他没发现不同。焊盘都一样的名字。如何打散这个元件,直接把他删除掉。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请知道的告知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無此功能. 同時也無意義.
8 b+ Q- [/ _/ t* b只能說你建零件卻是想偷懶直接延用現成的資料. 系統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网友:
这个得改封装库和原理图才行啊

网友:
其实不要,只要替换就行。不过在替换时选中管脚,位号就可以单独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