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 如何为安装孔指定网络?

楼主(2013-05-07):
如题,我想把安装孔指定为地网络,如何在PCB中直接实现?

网友:
把安装孔当成元器件,在原理图中接地

网友:
也可以在后面自己添加网标和封装,比在原理图中复杂。

网友:
尝试一下logic ---net logic  --在右边对话框中选中地网络,然后点一下pin即可。

楼主:
我点击net logic 后弹出这个,在哪里找这个环境变量编辑啊。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logic---logic-edit-enabled打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