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DC模块的的纹波如何测试?

楼主(2013-05-07):
图中是金升阳的datasheet中纹波,这个参数实际中如何测试?

网友:
没测过,一般不太关心这个。不过个人觉得可以用示波器测。示波器测量波形后定住,然后加两根水平电压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测纹波一定要接触好,接地线不能太长,有一个钢丝圈一样的东西 可以套在示波器的表笔上 测出来来的结果比较准确

网友(点评):
正确~~底线就得越短越好,示波器探头也需要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纹波一定要接触好,接地线不能太长,有一个钢丝圈一样的东西 可以套在示波器的表笔上 测出来来的结果比较 ...

用示波器的如何测,测什么参数?

网友:
耦合方式:交流耦合;测峰峰值

网友:
这个是不是也有加多大电容后测的要求?

网友:
测试纹波方法:交流耦合,20Mhz带宽,接地线尽量短,量峰峰值,如无特殊说明,一般纹波要求小于3%;
测试噪声方法:交流耦合,全带宽,选择无限持续余晖时间进行叠加,测量峰峰值,一般电源噪声要求小于5%。

网友:
另外,楼主,你如果买的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就没必要测试纹波噪声了,这些在其出场时就已经测试通过的哈。

网友(2014-06-09):
很不错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