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CAD 10.5版本中,多页原理图这个字符是如何显示的?

楼主(2013-05-07):
箭头的1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它的属性如下图

网友A:
标注,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前提是你要先把页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前提是你要先把页码设置好

求如何设置页码?

网友:
显示title block,然后在它里面更改sheet,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5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