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CB扫描图怎么画板框?

楼主(2013-05-07):
有PCB扫描图怎么画板框?手里面只有照片,想通过软件得到PCB结构图?

网友:
如果照片是1:1的或者有尺寸标注还好说,不然没法搞,这种小事找结构或者客户沟通下很好解决啦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CB抄板密技---传男不传女!!!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15411

网友:
    传男不传女!!!

网友:
    原来是想抄板啊

楼主:
    不是抄板就只是想抄下板框而已

网友:
    这真是手动抄板,也太不准确了吧!

网友:
    可以把图片转换成PDF,再把PDF转换成DXF,但要知道实物的实际尺寸,在CAD中将DXF文件调整为与实际尺寸1:1的尺寸再导入PCB软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