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导入网表还没布线就有一部分网络已经布好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07):
    allegro16.3导入网表还没布线就有一部分网络已经布好了是什么原因?请看图片

    Unrouted nets显示为:731/801  91.3%

unrouted connection显示为:1773/1773  100%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A:
    是因为你的BGA或者其它的IC有些管脚是没有用到的,但是硬件工程师又给了net名,导致是单点连接。所以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的BGA或者其它的IC有些管脚是没有用到的,但是硬件工程师又给了net名,导致是单点连接。所以会出现 ...

谢谢,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