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推荐一颗便宜的极性自适应的RS-485 repeater用的芯片。

楼主(2013-05-08):
哪位帮忙推荐一颗便宜的极性自适应的RS-485 repeater用的半双工芯片。
就是不分A B 接法,自动校正。
多谢多谢

网友A:
網路上有人建議這 2 個型號

Intersil ISL32483E/ISL32465E

RS-485 Transceivers with Cable Invert

Intersil ISL32483E and ISL32485E.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有人建議這 2 個型號

Intersil ISL32483E/ISL32465E

超级狗,你搜索芯片的方法教教我们啊

网友(点评):
都讓你們學去我還混什麼?>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级狗,你搜索芯片的方法教教我们啊

古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古狗啊~

google??还有芯片性价比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gle??还有芯片性价比对吗?

這個可能就要論壇或是代理商/原廠的推廣資料才會有。

要能提供性價比的人,通常不是用過,再不然就是對該器件很熟的人,才寫得出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级狗,你搜索芯片的方法教教我们啊

其實不管哪個網站,搜得到搜不到都看你用什麼樣的關鍵字(Key Word)。

以樓主想要 AB 能自動對調的 RS-485 為例,這個特質在英文可能叫︰
Polarity Reverse(交換機局線交換是叫這名字)
RS-485 AB Auto Swap
Polarity Auto Swap
Polarity Auto Crossover
.....
....
...
..
.

怎知有這些名詞?只有多看專業文章、留意芯片資料中的細節、多看專業網站的討論內容。

網路能做很多事,不要只拿來看 PPTV、搜 AV、找拍賣特惠!

不過,那兩個型號的芯片、是我無意間在國外論壇,看到人家在問同樣的問題,某個網友的回覆。

適不適用得樓主說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管哪個網站,搜得到搜不到都看你用什麼樣的關鍵字(Key Word)。

以樓主想要 AB 能自動對調的 R ...

恨啊,我的英文理解水平太低啦,向版主学习

沒有人一開始就是很強的,大家一起共同學習、成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有人建議這 2 個型號

Intersil ISL32483E/ISL32465E

多谢,正好也找到了国产几颗芯片,对比看看,找最便宜的用。

网友C(2013-08-23):
引用 楼主:
多谢,正好也找到了国产几颗芯片,对比看看,找最便宜的用。

请教下国产几颗芯片的型号?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国产几颗芯片的型号?
谢!

他指的應該是這一家!

RAMWAY RY485D

狗版真是勤奋啊

网友:
长见识了,回去赶紧把485芯片换了,这样就不用担心两根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