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USB的保护

楼主(2013-05-08):
各位好,我做了一款网络播放器,板上的USB需要和外部的设备连接,如音频效果器,触摸屏等。售后回来有很多机器主芯片的I/O 3.3V短路了.+5V储能电感也发黑了,USB信号线上的绿油被烧黑,有的被烧断了。USB上有静电保护器件,怀疑主芯片是因为USB反串回的强信号至 I/O 部分损坏。我们的设备有做接触式4000V和空气8000V放电测试,都合格。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信号在什么情况下能将信号线直接给烧断了,求指教,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谢

网友(点评):
没图片 没真想

网友:
我也做这样的产品,期待以后不会出类似的问题。
坐等狗狗斑竹回答~

网友(点评):
晚點沒人回再處理,應該很多人有經驗。全部吃乾抹淨,會沒有人緣。>_<!!!

网友:
能否上图?

网友A:
樓主︰

請問一下你這接口只是機器內部連接?還是外露機殼讓客戶任意使用?

网友:
USB有米有用保险丝或者是限流开关?5V用的电容有多大?外设电流有多大?
如果ESD过三级的话,那接触应该6K,空气8K~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有圖有方向!^_^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是浪涌造成的

网友B:
.+5V储能电感也发黑了,USB信号线上的绿油被烧黑,有的被烧断了。==》这得多大电流呀!这不是什么简单的ESD问题了,应该是插错接口大电流导入,而板子内部没有加所谓的保险导致的。

网友:
是个别板子还是多个板子都这样?

网友:
浪涌电流击穿损坏了你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請問一下你這接口只是機器內部連接?還是外露機殼讓客戶任意使用?

外露機殼讓客戶任意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储能电感也发黑了,USB信号线上的绿油被烧黑,有的被烧断了。==》这得多大电流呀!这不是什么简单的ESD问 ...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储能电感也发黑了,USB信号线上的绿油被烧黑,有的被烧断了。==》这得多大电流呀!这不是什么简单的ESD问 ...

像USB,HDMI等上这么加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請問一下你這接口只是機器內部連接?還是外露機殼讓客戶任意使用?

外露機殼讓客戶任意使用的 ,+5V上有限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請問一下你這接口只是機器內部連接?還是外露機殼讓客戶任意使用?

外露機殼讓客戶任意使用,+5V上有限流保护

网友C:
限流保护没起作用吧,你挂个重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保护没起作用吧,你挂个重负载试试。

你的疑惑跟我一樣,樓主說 +5V 有限流(Current Limit)保護,為什麼沒動作?

但我們並不知道 +5V 是給了多少電路使用,也許整個系統都用 +5V。那樣的話限流(Current Limit)保護的臨界值(Threshold)應該很高,對 USB 接口的保護是無濟於事。

所以最保險的方式是每個 USB 接口都有個別的過電流保護(Over Current Protection)電路。

网友:
给每个USB VBus 都加上限流开关,你这情况可能是用比较差的USB线(线内部短路)造成的。

网友:
客户插了什么设备坏的?自己模拟过么?

网友:
USB 信号输入输出端口处添加0.01uF电容试试,一是为了保护,二是可以滤波

网友:
+5V处是否加了保护电路?
如果可以,请发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