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流最高可達3A,走線寬度設置1.8mm,可以滿足嗎?

楼主(2013-05-08):
電流最高可達3A,走線寬度設置1.8mm,可以滿足嗎?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网友:
1mm 约走1A   后面自己计算  其实看你后面电压要求了,走线小一些的话 压降也会大一些 后面满足的话 没问题

网友:
2OZ铜厚就可以满足。

网友:
    其实是可以了,但是要考虑热 压降等因素,都过预留设计的
看走线长度了 很多的话没有问题 长的话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压降 要是过孔换层的话 还要考虑过孔的压降 ,我们这边会走2.54mm,

网友:
    详细的资料,可以浏览此帖:电流与线宽的关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15411

网友:
    2oz 铜即可!

网友A(2013-08-27):
    铜厚越大压降越小吗?铜厚和压降是什么关系呀?

网友:
    2OZ的铜厚和1OZ的比,相当于同样面积线宽增加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厚越大压降越小吗?铜厚和压降是什么关系呀?

相同长度的铜,厚度越厚,导体截面积越大,电阻越小 电阻公式:R=ρ*L/S

网友:
    I=0.0244XT(的0.44次方)X横截面积(的0.725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