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齐原点

楼主(2013-05-08):
图中的40脚怎么对齐到0号过孔中心呢    求指教    谢谢

网友A:
需要通过设置一个比较好的栅格点来达到目的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不捕捉栅格点 那样的话需要靠眼睛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通过设置一个比较好的栅格点来达到目的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不捕捉栅格点 那样的话需要靠眼睛来看

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实在是对不准啊

网友(点评):
多翻看设置栏目!开启 smart component snap ,移动器件时自动捕捉40脚焊盘中心...

网友(点评):
或从0焊盘走辅助线后 让其自动捕捉对齐,这些都是需要你灵活来操作,你不会奢想 让 AD 想 AUTOCAD那样的捕捉功能吧?

网友B:
1、直接输入和0一样的Y轴坐标就搞定了啊
2、你在放置的时候按shift+e,进行切换抓取格点操作,如果还是不能抓取,请把此处值稍微设置大点
吧40那个焊盘放置到0的中信   然后选中,按M  x坐标移动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直接输入和0一样的Y轴坐标就搞定了啊
2、你在放置的时候按shift+e,进行切换抓取格点操作,如果还是不能 ...

正解

网友:
选中器件,MOVE命令,以40脚为基准移动就可。。。

网友:
选中那个插座,然后按M ,选MOVE SELECTION 出来十字光标,光标点40脚。然后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按M 选MOVE,移动到40脚上,他会抓取焊盘中心,抓不了中心的开启捕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