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中画的原理图生成pcb错误好多,求解啊!!

楼主(2013-05-08):
pads2007中pads logic生成网表(Send Net List)出现错误,ECO TO PCB是出现错误eco.err,还在pads layout中发现有些元件没有导入进去,真心求解,先谢过了…………        具体情况在下面:

网友:
看了你的error report,是因为你的PCB library里没有这些part,自己在原件库里加一下就好了,或是new一个

网友:
先把NTCD07A这个器件在库里加一下,然后再看看有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