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元件铺铜后差別

楼主(2013-05-08):
请问版上
我想知道同样的0603电阻,为何在不同的板子上铺铜后有不同的结果
由下图红圈来看
一个中间不会铺铜,另外一个则是铺满铜
这两者的差异是由哪边去设定呢

网友A:
最小铺铜面积或铺铜栅格那边设置

网友B:
select shapes,双击一块铺铜,drafting properties窗口中width项中数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铺铜面积或铺铜栅格那边设置

两边设定都一样,铺出来的结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lect shapes,双击一块铺铜,drafting properties窗口中width项中数字不同。

select shapes
双击一块铺铜
没有弹出任何动作....

我用的是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边设定都一样,铺出来的结果不同

你这里是修改平缓度的,不是设置铺铜线宽的。你选中铺铜的外框,查看其属性可以修改敷铜的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是修改平缓度的,不是设置铺铜线宽的。你选中铺铜的外框,查看其属性可以修改敷铜的线宽。

这里吗?

我点出来两边也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吗?

我点出来两边也都一样

对。如果这个也一样,你看下铺铜的线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如果这个也一样,你看下铺铜的线距是多少。

是这边吗?
两边我也都改成一样了

网友:
是在栅格设置那。Grids设置COPPER的数值

网友B:
你第二个图,铺铜到两焊盘的安规距离明显不同。造成焊盘间能铺铜的宽度减少,所以没铺上。

网友:
我觉得是下面图中的PIN2的网络有特殊规则设置,与铺铜皮距离大,造成中间铺不了

网友D:
目测两个封装 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两个封装 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二个图,铺铜到两焊盘的安规距离明显不同。造成焊盘间能铺铜的宽度减少,所以没铺上。

你好
可以抓个图让我了解一下吗?
你这样说我有点不能理解

谢谢

网友:
是否做元件封装时设置了copper keepout?

网友:
哦 估计是规则里面设置不一样  就是覆铜到元件焊盘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可以抓个图让我了解一下吗?
你这样说我有点不能理解

你的焊盘间距是30mil。
假设rules中——铺铜到焊盘的间距设定的是5mil。
                 ——铺铜的网络到焊盘1脚的网络的间距设定的是5mil;铺铜的网络到焊盘2脚的网络的间距设定的是5mil。
在以上规则前提下,30mil宽度间剩余的铺铜宽度就是30-5-5=20mil。就像1楼图1。

假设rules中——铺铜到焊盘的间距设定的是5mil。
                 ——铺铜的网络到焊盘1脚的网络的间距设定的是5mil;铺铜的网络到焊盘2脚的网络的间距设定的是15mil。(当网络间距大于焊盘间距时,按大的来)
在以上规则前提下,30mil宽度间剩余的铺铜宽度就是30-5-15=10mil。就类似1楼图2。

第三点是为什么20mil宽度能铺,10mil宽度就不能铺?看你7楼红圈,width的值要小于空间中剩下的宽度才能铺的上。你可以试一下width设为1,再flood一下看看效果有没有变化。

网友:
和封装有毛的关系,一看就是针对不同形状焊盘设置的普通方式或者是普通间距不同造成的两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