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5单端线内层挖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8):
75欧表层走线,周围地铜自动避让元件和线,需要在GND层中,在75欧的路径上也挖同样避让元件和线的铜,以往的做法是自己手动用1的格点挖,后来看到参考设计人家挖的和表层的铜是一样的大小。我试过几种方法:1.假设周围的地铜是用静态,复制表层地铜到板外,用CHANGE更改到GND层中,那样是可以的,但是要是变成动态铜,挖空的地方就没掉了。2.试着把TOP层避让的区域复制出来,看能不能换层到GND中,也实现不了。我想肯定有一个什么命令,想请教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用个skill(cline2shape)可以实现:
1.在top画好线,复制一个移到旁边。
2.使用skill,将画好的线变到bottom,看到一个跟线形状一样,在bottom的shape,
3.用zcopy,将此shape改为route keepout,外扩的尺寸为top层cline到shape的距离。
4.将top复制的线移回原位。

楼主:
谢谢!如果没有SKILL就挖空不了是吗?我有SKILL,但是无法安装,公司是内网机,老提示需要在线什么码。

网友:
在相应的层画个routing keepout不就完了。

楼主:
那个很多时候画了ROUTE KEEPOUT后,跑内层不执行那个命令的。